F340 USB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19):
我现在在调试一个C8051F340的USB通讯项目,向上位机发送数据是可以的,但是接收不到上位机发送下来的数据
bus hound 上显示的 bad pipe handle  和 xact error
  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340程序有没问题?

网友B:
用 官方的  USBXpress SDK , 很方便就搞定USB通信的

楼主(2018-01-07):
引用 网友B:
用 官方的  USBXpress SDK , 很方便就搞定USB通信的

我试试看吧  之前有下载过这个包 但是我的项目要求的是双接口的,这个包底层能改的地方不知道在那里

楼主: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研究到现在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能每次通讯完都把中断关掉吧

网友C:
可以贴描述符部分代码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研究到现在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能每次通讯完都把中断关掉吧
...

不用关中断,
用例程试试看,例程一般没问题

楼主(2018-03-19):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中断,
用例程试试看,例程一般没问题

好的  我再试试  如果调试OK 了  我就把代码贴上来

网友D:
用硬件抓包工具抓包,看描述符和通信交互细节,很容易确定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