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AD转化问题

楼主(2017-10-19):
想问:N76E003默认的基准电压是不是为带隙电压(1.22V):我把P17(AIN0)设置为高阻输入后,测得P17的管脚悬空时电压为1.1V左右,此时转化后的高八位ADCRH接近200左右(总得255)。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基准电压没设置好,!!而且,我在芯片手册上也没找到怎们设置基准电压的内容,所以想请大神赐教!!!

网友A:
ADC的参考电压默认是AVDD的电压,一般AVDD与VDD是连一起的,所以就是芯片VDD的电压值。

网友A:
ADC数据采集电压值,管脚不能悬空,给一个稳定的电压值试试。

网友:
悬空电压是不固定的。

网友B:
设置成模拟输入才行啊,其他的输入测出来的对吗

网友C:
你要测GND和VCC电压才好说。

楼主:
我今天再试试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测GND和VCC电压才好说。

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模拟输入才行啊,其他的输入测出来的对吗

有设置成模拟输入

网友D:
关数字输入功能

网友D:
        set_P0M1_6;                       //set ADC pin is input only mode
        clr_P0M2_6;

  set_P06DIDS;、、----------------------------------这样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大神

怎么搞定的啊,晒一下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定的啊,晒一下代码看看。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a=0;
        P12_Quasi_Mode;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2ms左右
        ADCCON0&=0xF0;P17_Input_Mode;AINDIDS=0xFF;ADCCON1|=SET_BIT0;//AINDIDS|=SET_BIT0;
                while(1)
    {
                ADCF=0; ADCS=1;        //clr_ADCF,set_ADCS                开始转化
                while(ADCF == 0);
                         a=ADCRH;    ADCF=0;
                        if(a>127)P12=0;
                        else P12=1;
                        Timer0_Delay1ms(100);
    }
}

//我写的是比较简单的,前几天没看到你的回复所以没回,见谅

网友E(2018-04-19):
为什么用KEileen的仿真模式,读出的AD再计算电压,和测量的值对不起来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F:
非常实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