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交流24V整流后+LM2576-3.3容易烧掉

楼主(2017-10-19):
电路功能是AC24V转3.3V输出;但是经常出现一上电就烧芯片的情况,还出现整流二极管烧坏的。24VAC经过2m长导线连接;

我在想是不是 2M长的导线过来的24V电压虚高了,烧LM2576了?
现在我想在输入加电阻做假负载,外加一个压敏电阻。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网友A:
先确认买的是不是山寨货
国外原装货耐压40V,看是不是输入电压超了?

网友B:
24V整流,再来点正偏差,40V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整流,再来点正偏差,40V超了。。。。

现在问题就是客户那边的电源出现偏差了,近一年出货的有不少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买的是不是山寨货
国外原装货耐压40V,看是不是输入电压超了?
...

有推荐高耐压的IC不?LM2576耐压应该是不够的空间有限,放不了太多元件

网友C:
电感饱和了,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换个饱和电流大的的电感,电感值也可以考虑加大一下。如果临界DCM,电感电流是10倍于3.3V电流,非常有可能过流烧坏U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推荐高耐压的IC不?LM2576耐压应该是不够的空间有限,放不了太多元件 ...

LM2576hv 到60v妥妥的,要用正规渠道采购哦

网友A:
LM2576hv,也有个TD2576到45V

网友E:
D1、D4取消,D2短接,D3串联电阻;电阻大小根据负载电流大小确定:R = (Viin -24) / ILoad.   全波整流改半波整流。输入电压会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D1、D4取消,D2短接,D3串联电阻;电阻大小根据负载电流大小确定:R = (Viin -24) / ILoad.   全波整流改半 ...

此处为何要串这个限流电阻呢?我想的是用自恢复保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此处为何要串这个限流电阻呢?我想的是用自恢复保险

自恢复保险电阻很小,没有限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