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耦CTR的范围的理解

楼主(2017-10-19):
光耦的资料里关于CTR,一般的定义是Vce=5v, If=5ma,CTR的范围是300~600,我想问下这个范围这么大,是针对不同的sample 的 检测吗?

实际使用中,Vce也不可能达到5v吧(导通电压0.2v左右)

网友A:
参数总有一定范围,那是由制造时各项工艺步骤的误差所产生的。

网友B:
温度的影响很大。所以范围都会比较大。

网友C:
这个就类似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D:
CTR的范围是300~600?
什么型号的光藕能这么大, 是不是少了个单位 %

网友E:
就算是同一批次生产出来的光耦,CTR值都会有不同。几十到几百都有。这个是关于生产工艺,跟湿度什么的没关系。
一般在封装后的FT测试时会分档,因应测试出来的CTR值会被分成几个档位,客户需要那个档位就买那个档位。
不过也有的是直接不分档,直接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