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7-10-19):
这个器件是什么名字,型号是啥?

插件焊接在PCB上的

网友A:
猜测是蜂鸣器

网友B:
北斗五星?

网友C:
需要看细部结构,最好是分析电路。

楼主:
这个是个连接器,在外部航插接口从前面板装进去后,然后用螺母锁死。  板子上对应这个连接器可以直接顶到外部航插接口上。
现在就是找不见这个连接器的型号及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看细部结构,最好是分析电路。

这个是个连接器,在外部航插接口从前面板装进去后,然后用螺母锁死。  板子上对应这个连接器可以直接顶到外部航插接口上。
现在就是找不见这个连接器的型号及名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连接器,在外部航插接口从前面板装进去后,然后用螺母锁死。  板子上对应这个连接器可以直接顶到外 ...

这个已经不是通用标准件了.市扬上没这种器件,是厂家定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连接器,在外部航插接口从前面板装进去后,然后用螺母锁死。  板子上对应这个连接器可以直接顶 ...

怀疑是个插座,但没有细部信息不好贸然判断。

网友C:
奇怪了,最近论坛加入滑动验证后,直接对回帖进行回复无法弹出对话窗,非要设置兼容性视图后才行,但字体什么的全变了。还有人遇到同样问题么?我用的是IE11。

网友E:
这个是插座,非标的,具体型号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已经不是通用标准件了.市扬上没这种器件,是厂家定做的

那平时的这种M12的防水插座从面板外安装,和PCB怎么连接,可以保证PCB可拆卸?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平时的这种M12的防水插座从面板外安装,和PCB怎么连接,可以保证PCB可拆卸?
谢谢! ...

用通用的5pin排插.
〓◆ 连接器规格书 6册 46.3M ◆〓

网友F:
PCB上写着J4呢,以J、P开头的,一般都是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已经不是通用标准件了.市扬上没这种器件,是厂家定做的

想结贴给分,为什么给分了,点击结贴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结贴给分,为什么给分了,点击结贴没反应!!

拍下机壳,7几年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都是拍下机壳就唱了,哈哈
重刷下屏看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