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9):
我电脑连接的是公司WiFi,服务器地址我是写下面以太网ip还是无线ip?
以太网适配器 以太网 2:
物理地址. . . . . . . . . . . . . : D0-BF-9C-88-35-**
   DHCP 已启用 . . . . . . . . . . . : 是
   自动配置已启用. . . . . . . . . . : 是
   本地链接 IPv6 地址. . . . . . . . : fe80::1c61:e891:ba3d:1f7c%15(首选)
   自动配置 IPv4 地址  . . . . . . . : 169.254.31.12*(首选)
   子网掩码  . . . . . . . . . . . . : 255.255.0.0

还是无线局域网适配器 WLAN:
物理地址. . . . . . . . . . . . . : 3C-77-E6-3F-61-**
IPv4 地址 . . . . . . . . . . . . : 192.168.1.10*(首选)
子网掩码  . . . . . . . . . . . . :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 . . . . . . . . . . . : 192.168.1.1

网友:
有线的那个,你的w5500是有线的,肯定用有线的那个了。

网友A:
w5500是连接的哪个交换机啊,要跟你连接的交换机上的其他设备设置一致,最后一位不同。

网友B:
难道电脑和你的w5500不是接到了一个路由器上吗?

网友B:
如果是TCP通信,需要IP的,当然要在一个IP段里比较好。也就是一个路由器下面,设置成一个IP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电脑和你的w5500不是接到了一个路由器上吗?

不是,是直接接到电脑上了

网友:
是通过网线直接跟电脑连接?

楼主:
嗯,这样不可以吗?这样没成功,我还不清楚到底是哪里错了,您的意思,应该让模块和电脑连上同一个wifi吗?

模块设置的设置一个静态ip,直接连电脑,模块做client,电脑做server,这样感觉也行的通啊!!!

我是新手,麻烦赐教

网友C:
这个还没有调试通吗?好像就是直接连电脑要跟电脑设置同一个IP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