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输出的方波怎么升压

楼主(2017-10-19):
请问各位高手,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

我要的12V的方波,频率可变,在50HZ到10MHZ

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进行电平转换,我是新手,用什么芯片

网友A:
继电器,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

网友B:
三极管放大

网友C:
CMOS门电路

网友D:
10M的话很难找到了吧,没用过这么高的。如果功率不大找高频的三极管,大一点儿的话找MOS管。

网友E:
光耦能到10M的也不多吧,找找也许有
关键是看你要干嘛。不能只看电平!

网友F:
50 到10M,继电器肯定不行,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fmax = 100M。电路自己画,控制基集
导通或者截止。

网友G:
线圈一般响应较慢

网友H:
使用放大器实现波形放大。

网友I:
电平转换芯片有吗?

网友J:
三极管可以实现。

网友K:
最简单就是继电器供电的。

网友K:
12V的转换芯片没有使用过。

网友J:
现在的比较器使用12v供电。

网友I:
或者使用光耦实现隔离转换。

网友H:
升压电路只能是放大器了。

网友L:
这个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M:
三极管是最简单驱动

网友N:
可以使用隔离芯片作为驱动。

网友L:
芯片的转换芯片种类还是很多的。

网友M:
楼主使用没有使用三极管驱动led吗?

网友N:
在隔离芯片的另外一端使用12供电。

网友O(2021-07-07):
您好 如果一个500Khz 13V的方波要放大至50V 用三极管如何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