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

楼主(2017-10-19):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的区别是什么,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之间加入一个滤波器的目的又是什么?

网友A:
所谓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在楼主叙述中估计是“为模拟电路部分供电的电源”和“为数字电路部分供电的电源”。
从供电角度,并无区分。

网友B:
为模拟电路部分供电的电源和为数字电路部分供电的电源,二者之间加入滤波器,是数字电路(芯片)往往会在供电电源上产生干扰,从而影响模拟电路部分工作。

网友C:
加入滤波器可以减小数字电路通过电源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D: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指电源工作的形式分数字的和模拟的。而从楼主的后半句话看,楼主指的却是“给数字电路供电的电源”和“给模拟电路供电的电源”,这可不能叫什么“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这属于基本概念错误。

网友E:
数字电源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和实现方式,数字电源最简单的是数字检测,然后在数字检测的同时实现数字控制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用数字电路彻底取代开关电源中的所有模拟电路,这是真正的原生数字电源。

网友F:
数字电源来说最简单的是数字检测,是一种

如果在数字检测的同时实现数字控制也称为数字电源

网友G:
用数字电路彻底取代开关电源中的所有模拟电路,这是真正的数字电源

网友H:
二者最主要的区别集中在控制与通信部分

网友I:
在数字电源电路中,由于开关关的频率因素,会产生一些高频带噪声,这些噪声容易影响到其他电路中。滤波器的作用可以有效过滤掉这些高频噪声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J:
加入滤波器可以减小数字电路通过电源对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K: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采用不同的稳压电源

网友L:
对电路中数字电路部分和模拟电路部分分别供电。

网友M:
针对不同的电源部分

网友N:
数控电源吗?

网友K: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布线,最终一点共地

网友L:
就电源本身并没有区别。

网友M:
这个指的地吧。

网友N:
数字地和模拟地,电源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