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数量不够用

楼主(2017-10-19):
用TMS320VC5509A设计板子,需要与温度,LCD进行通信,均为SPI通信。准备用模拟SPI。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GPIO0:3用来选择加载方式,GPIO4用于外部EEPROM,GPIO6:7用于LCD通信。C8:C14用于外部内存。现在发现GPIO不够用了,因为温度需要4根线,而我最多还能再用C0,C7——C4也用于外部内存了。

各位大大们,支个招吧

网友A:
用单片机测下温度然后用串口或者I2c什么的传给5509就ok了

网友B:
用ds18b20,只要一根线就够了

网友C:
串并转换来扩展IO口

网友D:
18b20 也要2个线啊 一个数据 一个接地 vdd和gnd接一起接地 但是还要一个mosfet 接法也不简单 如果板子现成还需要飞线

网友E:
可以考虑通过CPLD外扩IO口

网友F:
ti有那种I2C转GPIO的芯片

网友G:
用CPLD外扩

网友H:
McBSP端口占用了吗?

网友I:
SPI通信可以配置McBSP来完成

网友J:
Packages:
− 144-Terminal Low-Profile Quad Flatpack
(LQFP) (PGE Suffix)
− 179-Terminal MicroStar BGA (Ball Grid
Array) (GHH Suffix)
− 179-Terminal Lead-Free MicroStar BGA
(Ball Grid Array) (ZHH Suffix)

这么多引脚的器件,还不够用?
你带了多少外设?

网友K:
最简单就是使用CPLD或者FPGA。

网友L:
串口屏就可以解决。

网友M:
你的其他IO芯片都是做什么处理了?

网友N:
可以使用仿真器的接口

网友K:
使用EMIF接口驱动CPLD增加IO.

网友L:
串口只是需要两个接口而已。

网友M:
可以使用串行拓展接口

网友N:
屏蔽掉仿真器的功能,IO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O:
最小144pins,多少IO,都用到哪了?

网友P:
最简单的就是fpga拓展。

网友Q:
串口可以分时使用。

网友R:
这个可以使用IO拓展芯片。

网友P:
现在DSP+FPGA功能比较齐全。

网友Q:
楼主的通信接口怎么分配的?

网友R:
5509不是有很多的IO资源吗?楼主怎么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