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请大神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7-10-19):
FETS的漏极电压大概是2V。请各位大神能看看吗!!

网友A:
就是高输入阻抗的宽带放大器而已。还不如改成下面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高输入阻抗的宽带放大器而已。还不如改成下面电路:

请问一下,楼主的图中Q7的D和S极接在一起,构成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的图中Q7的D和S极接在一起,构成的作用是什么?

接成这样变成了二极管。
据说JFET的栅极漏电流非常小。

网友D:
FETs 共源放大,共基放大,射极跟随,同相放大,大环路负反馈,输入限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FETs 共源放大,共基放大,射极跟随,同相放大,大环路负反馈,输入限压保护。 ...

能具体讲解一下吗??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大啊?谢谢啦

网友E:
这是给什么探测器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ETs 共源放大,共基放大,射极跟随,同相放大,大环路负反馈,输入限压保护。 ...

C15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15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滤波作用,PIN3输出的是交流信号,PIN1输进的直流偏置电压。应是个高压偏置,输出交流信号的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滤波作用,PIN3输出的是交流信号,PIN1输进的直流偏置电压。应是个高压偏置,输出交流信号的传感器。 ...

sorry 看错了 是C20 15pf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orry 看错了 是C20 15pf的电容

共基电路的带宽很足,有过冲,加一个输出电容可以降低带宽。

网友D:
此电路按照低噪声电路设计原则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给什么探测器用的?

碲锌镉探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按照低噪声电路设计原则设计。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E(2017-11-19):
奥  结电容大概多大?测X射线吗? 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按照低噪声电路设计原则设计。

多谢  低噪声指的是4个并联的BF862吧?

噪声是功率电平的平方叠加。
4^0.5/4下降,针对四个输入JFET的内部噪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谢  低噪声指的是4个并联的BF862吧?

是的,不会是平白无故地并联四个做一个可以做的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奥  结电容大概多大?测X射线吗? 用来做什么的?

结电容1n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奥  结电容大概多大?测X射线吗? 用来做什么的?

gamma-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