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使用IAR FOR 8051新建N76E003工程

楼主(2017-10-19):
通过去IAR官方查询当前IAR版本是支持N76E003这个芯片的https://www.iar.com/iar-embedded-workbench/#!?architecture=8051&device=N76E003
但是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却找不到这个芯片.
请问一下用IAR来做N76E003做项目开发的大侠,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官方说的是用Keil,没用过IAR开发这个。

网友B:
选择76E616那个就行吧,他们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C:
应该需要官方提供相关的额外的驱动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76E616那个就行吧,他们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请问你也是要用IAR开发这个芯片的吗

网友D:
官方都是提供的Keil的驱动,没用IAR玩过这个。

网友:
应该最新版的有这个功能,人家说可以应该就是可以的,主要是提供相关的头文件库函数,基本上都差不多。内核都是8051,编译器应该一样。

楼主:
估计还是IAR的IDE忘记把这颗芯片加进列表了。只能在等待了

网友E:
是不是这个版本不够新,当时没有出这个芯片的,下载最新版的看看

网友F:
这个软件也做的越来越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个版本不够新,当时没有出这个芯片的,下载最新版的看看

该版本是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