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偿寻求一个18khz的音频的滤波放大AGC电路

楼主(2017-10-19):
有偿寻求一个18khz的音频的滤波放大AGC电路。联系qq467749771。谢谢

楼主:
音频滤波放大电路设计:
一、        已知条件
1、        电源5v
2、        驻极体麦克风音频输入(有用信号为18khz ASK调制的正弦波信号,强度为1 mv-30mv左右。其他是18khz以下的环境杂音或人声,环境声最大2.5v峰峰值。)
二、        目标
1、        将有用信号的18khz信号滤波出来并放大到2.5v左右,目的是作为后续的单片机AD采样的输入。
2、        希望有自动增益控制AGC电路。
三、        其他要求:电路简洁简单,成本低,对波形和滤波品质要求不必太严格(只要以有利于后续的单片机对有用的18khzASK调制信号的采样即可,单片机内也带有数字滤波进行信号处理,单片机部分内容不在此设计中)。

设计内容:设计原理图、仿真测试、制作实际电路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频滤波放大电路设计:
一、        已知条件
1、        电源5v

先作带通放大,18KHZ提升到0.1V左右,再作锁相放大(正交检波),再直流放大,到AD范围。直接提取基带信息。

网友B:
没有过渡带,断崖式幅度相差千倍滤波,恐怕千金难求。

网友C:
这是不会问问题的人
可能电子系统没有入门提不出技术要求和指标
基本上是半业余玩家

网友C:
问题应该是这样的
中心频率XX,3db带宽XX
或者通带XX-XX,增益误差1db,阻带XX-XX,最小衰减XXdb
系统增益yydb
AGC控制范围 ZZ DB
AGC控制时间  kk     ms

楼主:
是的 楼上各位说的是的。
技术上比较业务。
需求就是一个简单的AGC电路

其实需求很简单  就是单片机想采集麦克风来的18khz有用正弦波信号,主要采集频率,信号波形有些失真都不要紧。
由于18khz信号有时候很小,所以需要定频放大,有时候信号很强,所以要AGC电路。
由于环境声强度不小,担心放大时候削顶,因此要滤波一下,担心放大削顶波形而无法采集到叠加的18khz的小信号。

上述电路直接进单片机AD采样,单片机内部有数字滤波可以解出18khz频率,但由于采样芯片分辨率不高,所以需要放大一下信号再采样。

需求就是上述
我是做数字电路的,对模拟电路不熟。
所以需求各位专手帮助

谢谢!

网友D:
18kHz的信号是ASK信号,那就是对幅度是由较高要求的,不应该像楼主所说那样的“主要采集频率”。
而这个信号仅有噪声1/100。
而且没有说明18kHz信号的带宽要求。

要不,先采用LC谐振选频(这个L应该比较大,特别是要求有较高Q值时)?

网友E:
按 LZ 描述,这个通信系统可描述为:

【发送端】
基带信号经量化,然后通过 18KHz 载频的 ASK 调制,最后通过扬声器发送。

【接收端】
麦克风收到叠加了噪声的信号,然后放大滤波,提取出 ASK 调制信号,最后送单片机(AD)处理。

LZ 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放大滤波电路。
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则先要了解基带信号经量化后信号的频谱(带宽)信息。
这样才能确定 ASK 调制信号以及(估计)噪声信号的频谱,并进行放大滤波电路的设计。

另外,LZ 能否介绍下这个方案的背景故事?觉得使用 ASK 调制的声波信道难以理解。
ASK 信号的频谱可参考:MATLAB的M文件产生ASK、FSK、PSK信号和频谱,感觉很难滤除噪声。
或许通过红外通信更合适……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的确是业务
18kzh正负1khz都可以  因为这个频段的噪声还是比较小了 。18khz的有用信号我们采用的曼切斯特编码的ASK调制
我们在单片机也进行了数字滤波了的
目前就是采样时候的精度不够,特别是18khz的小信号,需要放大一下。

网友E:
在假设了相关信号的频率后,用 Excel 中的 (4096点)FFT 做了一个 ASK 信号频谱分析供参考:

基带信号:

基带采样:

量化、编码和 18KHz 载频 ASK 调制:

上图 ASK 信号频谱:

网友E:
另外需了解噪声信号的频谱。在选择滤波器类型时可能与此有关。

比如噪声主要集中在某个比较窄的频率内,可选择带阻滤波器;
如果是“白噪声”的话,则可选择带通滤波器……

楼主:
我是新人    没有权限和大神联系,  请问怎么才能联系你们啊

楼主:
在线期盼

楼主:
有偿寻求解决  我是新人无法主动联系,请联系我qq467749771 诚挚感谢先!

网友B:
1,放大自动增益控制的思路不可能实现,因为不能选频衰减,增益带通可行。
2,“有偿”多是诱骗,有个网友曾经说过,去掉“有偿”,可能更多人回复。

网友F:
先所有信号都AGC放大了,再用数字滤波滤出18K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kHz的信号是ASK信号,那就是对幅度是由较高要求的,不应该像楼主所说那样的“主要采集频率”。
而这个信 ...

请问 怎么才能联系你啊 我没有权限发信息
可以加我qq467749771吗

楼主:
谢谢达人
就是就是
我比较业余
又是新人无法与各位点到点联系请教
所以再在这儿bb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帮助我一下,俗气一点(3000元,求此电路可否),希望有业内人士帮实现一下。敬请qq联系467749771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用LC选频电路并放大,应该滤波效果要好一点,我希望用小信号LC谐振选频放大。
可以用分分离元件搭建,也可以用运放(单片机里面也有程控增益运放)滤波,滤波主要滤出截止频率为16-20khz,中心频率为18khz即可
方法不限,只要能实现功能即可。

自己对模拟电路只通了9窍
因此在此诚挚寻求帮助,在此谢谢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达人
就是就是
我比较业余

    带通滤波输出仿真在附件。
     不过来个君子选定,有偿就不要。带通滤波电路有多种,这个电路是我原创,另类但是简单,你将电路板实验的结果告知我即可。

楼主:
达人 请问如何联系

网友B(点评):
看你的留言版。

网友G:
ASK正弦调制最终要提取的是0,1数字信号,可以换一个思路,先进行放大和AGC处理,再LC滤波,中心频率调整到18KHZ,Q值做高点,用高速比较器做幅度检波,提取出脉冲,再对脉冲波进行采样分析,得到结果。AGC有专用的芯片,可行否?

网友H:
估计做毕业设计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