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与GPS通信重启问题

楼主(2017-10-19):
在实验室做了一个产品,GPS与f5529进行通信,同时5529将接收到的GPS数据发送给GPRS,但是在与GPS通信的时候,f5529总是不间断的重启,不知道是为何缘故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程序里有没有可能堆栈越界的情况

网友B:
没遇到过,建议提供更多信息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mcu的电源引脚和复位引脚,看有没有电压降低的情况或者其他异常变化

网友D:
也许中断嵌套没处理好

网友E:
提醒一下,关狗没有?

网友F:
是不是有看门狗程序?

网友G:
可能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H:
串口和mcu之间连接隔离芯片。

网友G:
推荐使用DCDC电源芯片。

网友H:
串口中断是不是占用的资源比较多,影响其他的使用了?

网友F:
如果有看门狗,需要定时喂狗才能不会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