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檫除问题

楼主(2017-10-19):
(无正文)

网友A:
出什么错了?

网友B:
默认新建工程时,Data Model是small,这时候可以读写的Flash地址最大到0xFFFF

网友C:
想读写地址大于0xFFFF,需要更改Data Model为large

网友D:
你可能将存了东西的memory擦掉了,导致出错,可以看看0x10000后面的内存有哪些是单片机本身用到的,要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