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的数组指针怎么返回

楼主(2017-10-19):
如下面的数据相加的测试程序:
C源程序
BYTE* ptr;
BYTE m[10],n[10],sum[10];
ptr = add(m,n,10,sum);//想要指针指向计算结构sum数组的首地址!
汇编:
loop:
    LDB  .D1T1  *A4++[1], A_m
  LDB  .D2T2  *B4++[1], B_n
nop 4
ADD  .L2  A_m, B_n, B_sum
STB .D2 B_sum, *B6++[1]
[A_loopcount] BDEC .S2 loop, A_loopcount
NOP 5
*======loop end ======*
B .S2 B3   ;return
MV .S1 B6, A4 ;return 1
NOP 4
由于A4返回int型,所以如上程序会报错int不能被赋值到BYTE*中

请问如果想要指针指向计算结构sum数组的首地址,如上汇编需怎么返回,谢谢!!!

网友A:
汇编不懂啊

网友B:
oop:
    LDB  .D1T1  *A4++[1], A_m
  LDB  .D2T2  *B4++[1], B_n
nop 4
ADD  .L2  A_m, B_n, B_sum
STB .D2 B_sum, *B6++[1]  ; <= 循环结束时B6指向sum数组的结尾,并不是数组头。需在循环前先备份B6的值。
[A_loopcount] BDEC .S2 loop, A_loopcount
NOP 5
*======loop end ======*
B .S2 B3   ;return
MV .S1 B6, A4 ;return 1 <= 将备份的sum数组首地址赋给A4
NOP 4

网友C:
C在调用汇编前先声明extern BYTE * add(BYTE  *, BYTE *, int ,BYTE*);

网友D:
循环结束时B6指向sum数组的结尾,并不是数组头。需在循环前先备份B6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