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72的片子,想定时到毫秒级别,例程里面没有找到,那个da...

楼主(2017-10-19):
472的片子,想定时到毫秒级别,例程里面没有找到,哪个大神有相关代码共享一下

网友A:
定时器自己写啊。

网友A:
不是有定时器的例子吗,另外看看空指令一个是多少时间。太短的用空指令,长的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定时器的例子吗,另外看看空指令一个是多少时间。太短的用空指令,长的用定时器。 ...

你好,这个微妙级别能实现不,我需要微妙的精确度,例程我看就是一个中断,我一直没有用过这个片子,好多东西看不明白它怎么做的

网友:
应该可以,看你选择多少的晶振时钟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微妙级别能实现不,我需要微妙的精确度,例程我看就是一个中断,我一直没有用过这个片子,好多 ...

想用微秒级别的就嵌入汇编代码码做延时,计算从调用汇编代码函数到跳出函数的所有汇编代码使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C:
us级别 利用sys_tick 有相应的库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