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NB-IOT+加速度运动检测介绍

楼主(2017-10-19):
方案简介:

方案概述:相比传统GPRS/4G方案,由于NB降低带宽,限制了数据量,导致功耗可以很好地优化,可以真正实现由电池直接供电而轻松地上传数据到互联网。而相比其余LPWAN方案比如Lora,由于电信移动等各大运营商的助力,降低了自己搭建网关的麻烦和成本。
应用场景:传感数据监测(运动,温湿度等)
例如:
井盖检测;
物流运输(振动+温湿度)检测。

参数
供电方式:两节1.5V锂电池;
电量:6000mah;
数据发送速度:
最快2秒(BC95处于PSM模式);
最快20秒(开机附网,非PSM模式);
(信号非常好的情况下)
待机功耗:实测低于3uA(加速度运动报警开启,PSM模式未开启,若开启,+5uA);
单次发送数据电量消耗:500uah(信号非常好的情况下)
电池最低工作电压:2.0V;
回传协议支持:COAP,MQTT
支持加速度阀值唤醒和RTC定时唤醒;
加速度报警灵敏度,数据回传频率可调;
使用时间:根据数据发送频率可自行计算。比如按1天发送一次数据,按最理想的情况算,一年需要消耗的功耗为500uah * 365 + 3uA * 24 * 365 = 208.78 mah;
6000mah的电池除开损耗算5000mah,那么可以**的时间为5000/208.78 ≈ 24年
相关图片:
实物图:
数据平台
待机功耗测试:

最后附一张NB功耗图供大家参考

用的角度传感器是什么模块,怎么做到角度阈值唤醒的
用的角度传感器是什么模块,怎么做到角度阈值唤醒的
用的角度传感器是什么模块,怎么做到角度阈值唤醒的

楼主(2018-09-07):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做项目吗

是的哈。公司网址www.jhe-iot.com。也可通过(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25911debWVyDDs&ft=t&id=595357295970)获取测试样品。

微信开发这块也负责吗

网友B(2018-02-12):
有没有大佬详解一下NB-IOR的

网友C(2018-03-29):
可以把mcu省掉,直接应用NB芯片开放的二次开发能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mcu省掉,直接应用NB芯片开放的二次开发能力

BC95 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必须有啊,就看对不对你开放

网友E:
BC95 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F(2018-05-04):
供电方式:两节1.5V锂电池;
电量:6000mah;

这电池啥型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必须有啊,就看对不对你开放

要开放,也是给做模块的厂,不是给一般小猫小狗。

楼主(2018-08-09):
引用 网友F:
供电方式:两节1.5V锂电池;
电量:6000mah;

Energizer L91. 而且看这个放电曲线,非常适合单片机使用,在电量基本耗光时电压才开始大幅度下降。2节串联的话即使在2.6V左右对于绝大多数的MCU和IC仍然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网友H:
什么加速度传感器,能3uA工作

网友I:
   我们有做NB对应方案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加速度传感器,能3uA工作

adxl362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加速度传感器,能3uA工作

adxl362
1.8 µA @ 100 Hz ODR, 2.0V supply
3.0 µA @ 400 Hz ODR, 2.0V supply
300 nA motion-activated Wake-up Mode
10nA Standby Current

网友J:
给楼主点个赞!目前我也在搞个物联网idea项目。

网友A:
楼主也是做项目吗

网友K:
我司为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建设智慧城市、卡类业务重要合作伙伴。现可提供三大运营商物联卡、流量卡及NB-iot物联卡。有不同流量套餐,一手资源,价格低廉,安全可靠!欢迎广大小伙伴联系咨询,QQ/微信:94100896。

网友L:
数据上送后台之后呢?有没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呢?

网友M(2018-09-08):
连网时的功耗呢?PSM模式唤醒后需不需要连网动作 ?

网友N:
BC26模块可以使用里面的cpu,BC95不行

网友O:
怎么做到加速度计唤醒单片机的,还有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怎么做到加速度计唤醒单片机的,还有用的什么单片机

加速度里可以设置唤醒加速度阈值和持续时间。然后中断脚输出高电平触发MCU咯。如果论坛没及时回复可以发我邮箱jeremy@jhe1024.com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连网时的功耗呢?PSM模式唤醒后需不需要连网动作 ?

这是之前原厂给的功耗测试表。PSM模式已经是连接状态,不需重新联网。直接发送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速度里可以设置唤醒加速度阈值和持续时间。然后中断脚输出高电平触发MCU咯。如果论坛没及时回复可以发 ...

用的STM32L011F4P6. 20pin,管脚勉强够用。L0功耗还是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数据上送后台之后呢?有没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呢?

目前基本就是阈值报警。比如暴风雨等自然灾害引起的电杆倾斜。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原厂给的功耗测试表。PSM模式已经是连接状态,不需重新联网。直接发送数据就行了。
...

我记得PSM模式是不能接受数据的,还是联网状态?

网友F(2018-10-12):
引用 楼主:
Energizer L91. 而且看这个放电曲线,非常适合单片机使用,在电量基本耗光时电压才开始大幅度下降。2节串 ...

查了一下,L91是一次性锂电池,这个能量确实吓死人。18650尺寸比这个5号电池大多了,最大容量也就是3400mAH左右,当然18650的电压是4.2V的(充满电压)。
楼主的两节电池应该是串联,所以电量其实还是单节电量,也就是3500mAH左右,只不过电压变成2x1.5=3V左右了。楼主说的6000mAH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