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28335 电平问题

楼主(2017-10-1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行    小于0.xV时会被识别为低电平    高于1.xV时会别认为高电平
中间状态为不定态    不可靠

网友B:
IO 电压是 3V 吧
CMOS 标准电平, 通常转折电压在中点. 虽然有个回滞环, 但电压很小.
能够识别为低电平.

网友C:
这事查手册吧。
估计够呛,即使能行也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