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看看这段代码如何让解码M8,8照晶振

楼主(2017-10-19):
ISR(TIMER1_CAPT_vect)
{

     g_TimeBuffer = ICR1;   //读取捕捉到的时间值
     if (g_count == 0)
     {
        TCNT1 = 0;      //初始化计数器的值,以便捕捉用
        TCCR1B |= (1<<ICES1); //设置成上升沿触发
        g_count++;
        return;
     }
    if (g_count == 1)           //高电平触发后
    {
        TCNT1 = 0;
        TCCR1B &= ~(1<<ICES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
        Low_cnt = g_TimeBuffer; //保存低电平的时间宽度
        g_count++;
        return;
    }
    if (g_count == 2)           //低电平触发后
    {
        TCNT1 = 0;
        TCCR1B |= (1<<ICES1); //设置成上升沿触发
        High_cnt = g_TimeBuffer;//保存高电平的时间宽度
        g_count = 1;
//========已经接收到一个完整的低电平和搞电平时间宽度,根据宽度判断码是0或1或引导码==========
        //判断是否是引导码
        if (((Low_cnt > 8000)&&(Low_cnt < 10000))&&((High_cnt > 3500)&&(High_cnt < 5500)))
        {
            Number_cnt = 0;
            IrData = 0;
        }
        //判断是否是"0"码
        else if (((Low_cnt > 460)&&(Low_cnt < 660))&&((High_cnt > 460)&&(High_cnt < 660)))
        {
            IrData >>=1;
            IrData &= ~0x80000000;
            if (Number_cnt == 31)   //判断是否是最后一个码
            {
                g_bit_rec_complete = 1;
                Number_cnt = 0;
                g_count = 0;
                Low_cnt = 0;
                High_cnt = 0;
                TCCR1B &= ~(1<<ICES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
                return;
            }
            Number_cnt++;
        }
        //判断是否是"1"码
        else if (((Low_cnt > 460)&&(Low_cnt < 660))&&((High_cnt > 1590)&&(High_cnt < 1790)))
        {
            IrData >>=1;
            IrData |= 0x80000000;

          我在这里从串口输出键码Send_Char(IrData );

            if (Number_cnt == 31)   //判断是否是最后一个码
            {
                g_bit_rec_complete = 1;
                Number_cnt = 0;
                g_count = 0;
                Low_cnt = 0;
                High_cnt = 0;
                TCCR1B &= ~(1<<ICES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
                return;
              }
            Number_cnt++;
        }
    }

}

输出一堆乱码
而且不是每次都能响应,这是个红外解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