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X 做从机I2C通信

楼主(2017-10-19):
各位:
         有没有用STM32L0X做I2C从机的,从主机读取数据,作从机时时钟主机产生的,那STM32L0X作为从机时钟还要配置吗?主机的时钟为31.25K,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I2C1, slav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__INLINE void Configure_I2C1_Slave(void)
{
  /* Configure RCC for I2C1 */
  /* (1)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I2C1 */
  /* (2) Use APBCLK for I2C CLK */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I2C1EN; /* (1) */
  RCC->CCIPR &= ~RCC_CCIPR_I2C1SEL; /* (2) */

  /* Configure I2C1, slave */
  /* (3) Timing register value is computed with the AN4235 xls file,
         fast Mode @400kHz with I2CCLK = 16MHz, rise time = 100ns,
         fall time = 10ns  0x00B1112E */
  /* (4) Periph enable, address match interrupt enable */
  /* (5) 7-bit address = 0x5A */
  /* (6) Enable own address 1 */
  I2C1->TIMINGR = (uint32_t)0x00B1112E; /* (3) */
  I2C1->CR1 = I2C_CR1_PE | I2C_CR1_ADDRIE; /* (4) */
  I2C1->OAR1 |= (uint32_t)(I2C1_OWN_ADDRESS << 1); /* (5) */
  I2C1->OAR1 |= I2C_OAR1_OA1EN; /* (6) */

  /* Configure IT */
  /* (7) Set priority for I2C1_IRQn */
  /* (8) Enable I2C1_IRQn */
  NVIC_SetPriority(I2C1_IRQn, 0); /* (7) */
  NVIC_EnableIRQ(I2C1_IRQn); /* (8) */
}

网友A:
不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作为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主机提供时钟作为同步

上面的初始化代码不要I2C1->TIMINGR = (uint32_t)0x00B1112E; /* (3) *这一句?试了不行啊

网友A:
(3) Timing register value is computed with the AN4235 xls file,
         fast Mode @400kHz with I2CCLK = 16MHz, rise time = 100ns,
         fall time = 10ns  0x00B1112E */    请深入理解这句注释

网友:
这些管脚都是复用的,因此要注意了。

网友B:
用的cubeMX配置的也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cubeMX配置的也不好使了?

我用的是官方寄存器版本的,能通信,但只能进一次I2C中断,帮看下哪里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