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传感器

楼主(2017-10-19):
(无正文)

楼主:
做报警器的话,不需要AD转换直接输出高低电平更好吗?请问

网友A:
看你需要啊。你的MQ-2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上的MQ-2模块,有读取ad数值的,有直接输出高低电平的

网友B:
其实就是ad值怎么显示在lcd上
字符转ACSII...

网友:
资料只能给你算个大概,标准太难,就算是你用标气标定,传感器也会随着通电的时长会变化的.
具体算法,资料里有个灵敏度曲线图,X坐标为浓度,Y坐标为电阻比,通过输出的电压算出电阻比:RS/R0,在去找与浓度的对应关系.

网友C: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0dfa9ec8a1363276113d084908fa0ec09fac7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