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中的双向I/O口

楼主(2017-10-20):
不对I/O的TRISX进行设置,I/O的状态是输入还是输出?
双向口是不是表示了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在不改变TRISX(或不对TRISX进行操作)的情况下,I/O可对外做输入输出两种状态?
注:TRISX表示的是I/O的输入/出方向控制。

在用软件模拟iic的时候有此疑问.

网友A:
需要对IO的状态确定,在模拟I2C通信过程中,CLK管脚一直是配置成输出的,SDA管脚在发送数据之前配置成输出,读取数据之前配置成输入。

准双向口:准双向口就是做输入用的时候要有向锁存器写1的这个准备动作,所以叫准双向口。
真正的双向口不需要任何预操作可直接读入读出。

网友B:
软件模拟IIC,应该设置SCL和SDA输出低,通过设置TRISX为输入(1),使实际输出为高电平,设置TRISX为输出(0),使实际输出电平为低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