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的内部基准1.5V电压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7-10-20):
msp430fr2311单片机,由于各方面原因没有使用ldo,直接电池供电。需要采集电池电压,我用内部基准电压1.5V,串联两个电阻分压然后采集,怎么采AD值都是满的。但是我把基准电压改为AVcc就会采到正常值。。。这是why?(这个片子好像内部基准电压只有一个1.5V)

网友A:
没法判断why,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硬件电路图、代码等

网友B:
起码说一下电池输出电压,分压电阻阻值,ADC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判断why,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硬件电路图、代码等

ADC配置:
     ADCCTL0 = ADCSHT_2|ADCON; // 16个AD采样时间
     ADCCTL1 = ADCSHP;
     ADCCTL2 = ADCRES_0;   //8位 ad
     ADCMCTLD = ADCINCH_0|ADCSERF_1;//选择通道0输入,基准电压设置为VREF与AVSS
     ADCCTL0 |=ADCENC|ADCSC;
电路就是VCC接2M电阻再串一个300K电阻到地,VCC是现在是下载器供电3.3V,在两个电阻之间采集电压。

网友A:
配置adc之前要先ADCCTL0 &= ~ADCENC; 另外,你的电阻分压电路的阻抗和ad采样端口是不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adc之前要先ADCCTL0 &= ~ADCENC; 另外,你的电阻分压电路的阻抗和ad采样端口是不匹配的
...

呃呃  失能我配置了的  不过阻抗匹配还真没注意到   谢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adc之前要先ADCCTL0 &= ~ADCENC; 另外,你的电阻分压电路的阻抗和ad采样端口是不匹配的
...

最后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手册上有一句话看漏了:
the onchip reference from pmm module must be enabled by software.
然后我从pmm里使能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我发现问题所在了。手册上有一句话看漏了:
the onchip reference from pmm module must be enabled b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为啥我没结贴它自己结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我没结贴它自己结了呢

因为你发帖的时候没给分,0分的帖子会自动结贴

网友C:
采集的电压不能超过基准的。

网友D:
电阻分压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

网友F:
电压是否超过了参考电压

网友C:
幅值是多大的?

网友D:
AD数据有问题吧。

网友F:
提供原理图和程序看看。

网友E:
变量怎么赋值的?寄存器是否正确?

网友G:
采集的电压是多大

网友H:
内部1.2V基准电压

网友I:
理论上该是1.2V

网友J:
ADC10的内部参考电压可以

网友G:
如果信号电压超出基准电压,就是满值。

网友H:
最好设置为vcc作为参考。

网友J:
给定一个参考电压Vref都是电压。

网友I:
基准电压默认为3.3V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供原理图和程序看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就没关注消息了,当时是忘了开PMM模块造成的内部基准电压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设置为vcc作为参考。

我的VCC是电池,成本控制没加LDO,所以不能用VCC做基准,毕竟VCC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