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CMD解读(1)

楼主(2017-10-20):
DSP28335—CMD解读(1)

DSP28335工程文件里(不用BIOS产生CMD文件),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在RAM里调试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为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28335_RAM_lnk.cmd,烧写到flash里时用的两个CMD文件分别为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和F28335.cmd,  其中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可以在所有工程文件中通用,主要作用是把外设寄存器产生的数据段映射到对应的存储空间,可以跟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对照一下看看。下面通过一个简单例子,比如向CpuTimer0Regs. TIM.all写数据,来解读一下CMD文件是如何把寄存器里的值准确映射到所在存储器的位置的。
        先在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里找到以下几行代码:
  • #ifdef __cplusplus
  • #pragma DATA_SECTION("CpuTimer0RegsFile")
  • #else
  • #pragma DATA_SECTION(CpuTimer0Regs,"CpuTimer0RegsFile");
  • #endif
  • volatile struct CPUTIMER_REGS CpuTimer0Regs;

       由上可知CpuTimer0Regs是一个结构体变量名(其定义在DSP2833x_CpuTimers.c文件里),通过预处理命令#pragma 为这个结构体定义了一个名称为CpuTimer0RegsFile的数据段。
        接着在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里找到如下代码:
  • SECTIONS
  • {
  •    PieVectTableFile : > PIE_VECT,   PAGE = 1

  •    DevEmuRegsFile    : > DEV_EMU,     PAGE = 1
  •    FlashRegsFile     : > FLASH_REGS,  PAGE = 1
  •    CsmRegsFile       : > CSM,         PAGE = 1
  •    AdcMirrorFile     : > ADC_MIRROR,  PAGE = 1
  •    XintfRegsFile     : > XINTF,       PAGE = 1
  •    CpuTimer0RegsFile : > CPU_TIMER0,  PAGE = 1
  • ......
  • }

        红字体代码的作用就是,通过SECTIONS伪指令把CpuTimer0RegsFile数据段装载到名称为CPU_TIMER0的存储空间。
        同样在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里找到如下代码:
  • MEMORY
  • {
  • PAGE 0:
  • PAGE 1:

  •    DEV_EMU     : origin = 0x000880, length = 0x000180
  •    FLASH_REGS  : origin = 0x000A80, length = 0x000060
  •    CSM         : origin = 0x000AE0, length = 0x000010

  •    ADC_MIRROR  : origin = 0x000B00, length = 0x000010
  •    XINTF       : origin = 0x000B20, length = 0x000020
  •
  •    CPU_TIMER0  : origin = 0x000C00, length = 0x000008
  • ......
  • }

     CPU_TIMER0存储空间通过MEMORY伪指令指示了其起始地址和长度,也就等于间接确定了结构体CpuTimer0Regs的具体位置,所以通过以上几层映射关系,当向CpuTimer0Regs. TIM.all写数据时就可以准确的写入DSP内部寄存器所在的存储器的位置。由此看见,CMD的作用就是为程序代码和数据分配存储空间。本节先针对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做一下解读,后续再分别解读一下CMD用于调试和烧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