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采样电阻采集电流的方案..

楼主(2017-10-20):
问题描述:使用检测电阻检测回路中电流,电阻阻值0.1mΩ,直流电流为0-300A,因为电池包充电和放电时,电流的方向不同,所以可以理解为-300A-+300A,即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范围:-30mv——30mv,

网友A:
失败的原理设计,还不如直接用义放。

网友B:
仪放太贵,用单运放做一个差分放大器就可以了,过零问题可以在输入端增加适当偏置(迁移)。

网友A:
358能做前端,精密?更不要说四个电阻的一致性。

网友C:
也没有讲测量精度是多少.
其实运放要求不是很高, 噪声和地线的影响会非常大, 怎么处理是关键.
pcb 布线也很关键

网友D:
如果你觉得358已经够用的话,那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E:
即使不考虑检测精度,由于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也仅能检测V2流向V1的电流,也就是运放仅能输出正电压,不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是有问题的:
1.如果电池与运放不共地:运放的输入悬空,未接直流偏置电阻;
2.如果电池与运放共地,而采样电阻接在电池高端(正):共模电压很可能超过运放电源电压;
3.如果电池与运放共地,而采样电阻接在电池低端:可用,但初始误差可能达到30A~70A,温漂约70mA/℃。
附图是一个更简单的方案,可以将-300A~300A转换到1.0V~4.0V(运放单5V电源供电,不与电池共地)本电路可以解决上述问题1,
问题3在于运放选型,
问题2可以通过合理的电源设计解决。

网友F:
做电流检测大致有三种方法:
1. 电阻采样:
就是 LZ 现在用的方法。

2. 电流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 IC 或其它电流互感器。

3. IRF 的HEXFET 技术:
Using HEXSense Current-Sense HEXFETs in Current-Mode Control Power Supplies
相关器件

LZ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G:
采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原理设计,还不如直接用义放。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放太贵,用单运放做一个差分放大器就可以了,过零问题可以在输入端增加适当偏置(迁移)。 ...

谢谢您的回答,单运放的放大倍数好像不太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能做前端,精密?更不要说四个电阻的一致性。

这是问题没搞清楚,搭个电路出来请教下的,实际运放是AD8572,电阻的一致性确实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讲测量精度是多少.
其实运放要求不是很高, 噪声和地线的影响会非常大, 怎么处理是关键.
pcb 布线也很 ...

嗯,已经改了一版,等回来再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觉得358已经够用的话,那没有什么问题啊.

用的AD8572...画图的时候随便调了个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不考虑检测精度,由于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也仅能检测V2流向V1的电流,也就是运放仅能输出正电压,不能输 ...

嗯,确实如此,现在是单边放大都不准确,慢慢解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是有问题的:
1.如果电池与运放不共地:运放的输入悬空,未接直流偏置电阻;
2.如果电池与运放 ...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实现您附图中的电路,但是检测电阻与运放不共地,好像实现不了放大的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差分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是有问题的:
1.如果电池与运放不共地:运放的输入悬空,未接直流偏置电阻;
2.如果电池与运放 ...

这是第一版的电路,和您的电路相比,好像就差了一个VDD和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仪放太贵,用单运放做一个差分放大器就可以了,过零问题可以在输入端增加适当偏置(迁移)。 ...

那个电阻才贵。。。。仪放连它的零头都够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个电阻才贵。。。。仪放连它的零头都够不上。。

如果LM358都可以满足应用的精度要求,
难道还需要使用1分钱以上的电阻吗?
当然,0.1mOhm的电阻不计在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LM358都可以满足应用的精度要求,
难道还需要使用1分钱以上的电阻吗?
当然,0.1mOhm的电阻不计在内 ...

然而那个电阻不可能卖1分钱。
功耗几百瓦重量好几斤不可能只卖1分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然而那个电阻不可能卖1分钱。
功耗几百瓦重量好几斤不可能只卖1分钱。。。。 ...

原话:
“当然,0.1mOhm的电阻不计在内 ”

然后:
“功耗几百瓦重量好几斤”?
300A,0.0001欧姆,我算了好几遍还是只有9W。
就算为了温升,这种精度要求的应用是不会留很大余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原话:
“当然,0.1mOhm的电阻不计在内 ”

好吧。我没有仔细算。
不过,9W的电阻还是不能卖1分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吧。我没有仔细算。
不过,9W的电阻还是不能卖1分钱。

哈哈,语文。

网友I:
就用楼主三运放图,但第三个运放不用,用左边两个运放,输出两个差分信号给单片机的AD1和AD2,AD1>AD2充电,AD1<AD2放电,两AD取样值差值就是电流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是有问题的:
1.如果电池与运放不共地:运放的输入悬空,未接直流偏置电阻;
2.如果电池与运放 ...

请问‘‘初始误差可能达到30A~70A’’是怎样估算出来的?

网友B:
LM358失调电压Vos的典型值是3mV,最大值是7mV
折算到0.1mOhm的采样电阻Rs上的电流就是那么多。
I = Vos / Rs = 0.003 / 0.0001 = 30A。
那个电路中,影响初始误差的主要因素是Vos。

网友K:
原理图有问题,电路结构是单电源的三运放电路,最后一个运放同向端应加基准电压,然输出会饱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LM358失调电压Vos的典型值是3mV,最大值是7mV
折算到0.1mOhm的采样电阻Rs上的电流就是那么多。
I = Vos / R ...

他的输入用两个运放,要加倍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他的输入用两个运放,要加倍

说不定高人会说可以抵消掉。然而其实最坏情况是加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