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数字示波器快速状态自检测方法

楼主(2017-10-20):
泰克数字示波器快速状态自检测方法

我们经常发现数字示波器的故障直到送到计量机构检定的时候才发现,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用户一直在使用一台故障仪器进行测试,其潜在的危害:找不到问题点、引起错误、造成困扰等,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严重的甚至会误导设计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如何避免呢?
如果你是在用tek的数字示波器,那么就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操作,快速判定仪器状态:
第一步:系统自诊断(Diagnose/Self Test
第二步:通道补偿(SPC----Signal Path Compensation
下面就以DPO3014为例,详细介绍操作过程:
首先,要断开所有连接信号和信号连接线。
然后按键操作顺序:①点按Utility-----②点按Utility Page-----③旋转Multipurpose a-----④点按Self Test,结果如下图:
在弹出的新窗口中:⑤点按OK Run Self Test,即可自动进行状态检测。
如果上图中的项目均显示绿色Passed(已通过),那么恭喜你,第一步通过了。如果有项目出现红色Failed(未通过),那么就表示相关部分功能模块存在故障,需要维修。
那么通过自测后就没问题了吗?非也,还需要进行一步关键操作------SPC(信号路径补偿Signal Path Compensation)。
操作步骤:①点按Utility-----②点按Utility Page-----③旋转Multipurpose a-----④点按Signal Path,结果如下图:

在弹出的新窗口中:⑤点按OK Compensation Signal Path,即可自动进行通道补偿(下图)。
经过若干时间等待,如果最终出现如下画面:
恭喜你,通过了。到此为止,可以基本上判定该示波器是正常的。连续点按两次Menu Off键,即可看到下图通过的情况:
否则,仪器就存在故障,需要维修了。
特别建议:经常做做SPC,不仅能够及时发现仪器故障,还可以提高测试的精度哟。最关键的是,不需要任何辅助设施,完全没成本的,只是要花费您一点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