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电平信号转5V电平

楼主:
我接收的是10V的电平信号。我要转换成5V电平。如图电路所示,虽然在有10VDD的时候,输出IO1是低电平0,没有10VDD的时候,输出IO1是5V高电平。输出的逻辑是对的,但是我再测量电路时发现V1并不是5V。我量的时候V1是1.4V。V2是0.7V。我看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啥我的V1也是1.4V,不是应该是5V吗?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2017-10-20):
R56是什么作用?

网友B:
三极管导通以后,V1的电压相当于R52与R56串联,然后与R49并联,然后与R48分压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导通以后,V1的电压相当于R52与R56串联,然后与R49并联,然后与R48分压所得 ...

我算了,也不对,好像不是这样的,,,,不知道我有没理解错

网友C:
V1和V2值不可能一样吧,你测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和V2值不可能一样吧,你测量有问题

多谢了 ,V2不是一样的,题目已改。但是我按照楼上的串并联算,好像算出来的结果偏差也大。。。。

网友D:
请在V1节点列KCL方程,一算就知道了

楼主:
主要作用,我认为是下拉电阻,有些人说的能让三极管快速导通那些啥,其实不并不理解,,哈哈

网友E:
直接电阻分压,必要时用逻辑电路加一级缓冲整形即可。楼主电路过于复杂,设计死板。用三只电阻即可,一只是输入限流,一只是对地偏置,一只是集电极负载,电容则不需要。

网友F:
KCL建立方程,求解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电阻分压,必要时用逻辑电路加一级缓冲整形即可。楼主电路过于复杂,设计死板。用三只电阻即可,一只是 ...

说的及是啊,接手别人的图,就钻进别人的思想了,不会自己去设计。。我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G:
(1+1)//10

网友H:
引用 网友F:
KCL建立方程,求解电压。

厉害!

网友I:
3.3V系统则把5V改成3.3V即可,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双向的猪你好运

网友J:
数字电平信号转换用这个电路,输出波形更好:

网友K:
三极管导通需要电流,R48与R49取值太大,导致流过R52的电流太小,三极管Q7的基极电流太小,无**常启动。后果就是大家分析那样。
解决方法:
(1)降低R48与R49的阻值,不要限制电流流入,如100R;
(2)R52与R56的值可以取大,如1K。
这样的话,V1接近5V,V2是三极管导通电压。
原电路图V1与V2不是等半的原因是有部分电流流过R52,V1<5V,部分电流流过Q7,V2<2.5V(实际是三极管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