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助

楼主(2017-10-20):
为什么我用的LCD1602显示数字不稳定呢?

网友A:
你查查看你的延时程序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查看你的延时程序对不对?

好的,我也觉得是延时程序错了!

网友B:
显示不稳定,是显示的什么内容呢?

如果是采集ADC电压,数据不太会稳定的

如果是单独调试1602显示程序,则查查1602驱动程序

网友A:
我之前也是出现类似的问题,修改了延时程序问题有解决的。

网友B:
这里有个1602显示程序,修改一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