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WM电路中肖特基二极管的影响

楼主(2017-10-20):
各位二姨夫,
有一个PWM充电电路的问题希望能指点一下:
首先把电池直接连接到开关电源上充电的电流很大,但是
如图的充电电路中,PWM直接给高电平,也就是PMOS一直导通,连接电池后,充电电流很小,测量开关电源与电池正极的压降在0.7V左右,增大开关电源的输出后,充电电流仍然很小,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法么,各位二姨夫指点指点啊

楼主:
实测,PMOS压降非常小,VGS已经达到8V以上,足够导通了。

网友A:
先直接短路Q8,看电流。
在试着弄MOS这边的问题,这样设计,明明一个管子能搞定的,为何用这么多!

网友B:
我问一个搞笑的问题,你电池的地和系统的地接在一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直接短路Q8,看电流。
在试着弄MOS这边的问题,这样设计,明明一个管子能搞定的,为何用这么多! ...

短路Q8电流没多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个搞笑的问题,你电池的地和系统的地接在一起了吗?

必须连在一起了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原理图不简明,充电负和GND啥关系?
压降0.7V,2个肖特基二极管,电流是不会大的。
至于增大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到底增加多少呢?
万用表测量一下,串联通路上的几个器件,压降分别是多少。
会设计才会分析维修,不会分析维修肯定不会设计。

网友D:
控制mos管的导通,下面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那两个8050构成的图腾柱输出作用不大,输出电压多大啊,0.7v压降不低了

网友E:
这是一个电源变换电路,也就是DC-DC,输入电压*电流约等于输出电压*电流,由于输入电压高,电流小,输出电流是比较大的。你直接导通mos管的话,就是输入端直接接了电池,由于内阻大,所以提供不了那么大电流

楼主:
电子之所以不大的原因是个人充电电路的输入电压设置的太低了,没有跟实际的充电器输出统一

网友F:
这个Q7,Q6画反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Q7,Q6画反了 吧

没反。是这样的

网友G:
电池V与电源V差是多少?D80 2端接电池负 D81去除 短接   D84去除 短接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V与电源V差是多少?D80 2端接电池负 D81去除 短接   D84去除 短接  试试?

谢谢回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电路之所以不大的原因是个人充电电路的输入电压设置的太低了,没有跟实际的充电器输出统一,即使占空比到达100%输出电压也只有16.8v。

网友F:
MOS管的VgS一般极值是20V,你这个电路导通的时候会不会Vgs大于-20V。不知道你的输入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的VgS一般极值是20V,你这个电路导通的时候会不会Vgs大于-20V。不知道你的输入是多少伏 ...

不会啊,发射极的电压会被那个PNP三极管箝位住,输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