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在-25℃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7-10-20):
(无正文)

网友A:
显示乱码不也是MCU控制的?

试试单独把数码管放在-25度环境测试一下

网友B:
乱码跟数码管没多大关系。
你可以只给数码管通电,能亮就说明没问题。
另外数码管就是LED,LED能工作的温度,数码管就能工作,除非封装问题。

网友C:
做下低温实验,用外部电源供电在-25度下直接驱动点亮,说明数码管问题不大。反之,应该是其它电路造成。

网友D:
乱码与数码管无关,是程序运行异常,重点查本振、MCU和数码管驱动部分。

网友E:
单独将数码管放在低温下,mcu工作正常范围,试试会不会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