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用INA209所做的直流电源监视器,所测得的电压、电流不准确,会有哪些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20):
  我用Arduino和TI的INA209芯片做了一个直流电源监视器,加上10Ω的负载后,所测得的电压、电流数据有一定误差(电流误差较大),我应该怎么做去减小误差?
所测数据:
               所加:电压:4.995v 电流:0.621A 功率:3.1W
               LCD1602显示:电压:4.784v 电流:0.491A 功率:2.35W

网友A:
这个因素比较多, 你得先找原因, 是采样电路分压误差, 还是 ADC 的误差, 基准有没有问题,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最可能的就是采样电路的部分,一级一级的查吧。

楼主:
之前有看过网站的帖子说INA209芯片的电流检测精度误差比较大,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