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两个单片机通过I2C通讯的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STM8]

两个单片机通过I2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7-10-20):
两个单片机通过I2C通讯需要什么约定?比如波特率等等要设置一样的么?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从机的时钟由主机提供,没有什么约定的,如果主机要想读取数据,从机需要提前把数据准备好

网友B:
一般都用I2S通讯

网友B:
或者同步串行

网友C:
I2C不需要波特率,没这么玛法按照I2C的协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