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7的EEPROM读取错误问题

楼主(2017-10-20):
      at24c256的芯片型号,然后官方SDK里的装了,在/dev下找不到对应的设备节点.就自己移植了misc设备驱动
在/lev下可以找到24c256的节点,
然后按照原理图

      拉低了7管脚,实际测量也确实拉低了
然后对齐进行读写的时候还是报错了

      读写都返回-6,意思是/* No such device or address */
驱动以前在别的板子上是好用的
现在真的很蒙,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解决

网友:
出来乱码,是不是编码问题。

网友A:
在那个地址找不到设备,应该是没有设置对读取的位置。

网友B:
在这个下面用其他芯片能找到吗

网友C:
97的没玩过,这个太高大上了。

网友D:
Linux系统下怎么驱动这个还真不会。

网友E:
玩系统没有直接操作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