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速电路(专利电路图)

楼主(2017-10-20):
上面这个电路据说是有国家专利的电路,但我感觉没什么卵用。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下面是我的观点:
1.光耦+整流桥   这块很好理解,就是隔离可以通过别的信号控制开关。    个人这样做也没多少意义,现在光耦有带可控硅输出的,直接光耦控制不是更好吗?
2.下面三极管和二极管组成的一堆电路,感觉也是多余的,直接电容电阻双向二极管也是可以工作的(如下图),这个些三极管二极管可能是保护可控硅G极的
,但如何保护实在没看懂。

网友A:
可以数控!
在光耦的输入端以PWM方式控制C1的充电速度,就可以控制可控硅的触发相位。
虽然触发相位不与PWM的占空比呈线性关系,但这是可计算的。

楼主说采用可控硅光耦也可以控制,但实现连续可变相位角是麻烦的。
可控硅光耦大致有2类:
1.随机触发
2.过零触发

采用过零触发的光耦,那就不能控制相位角;
采用随机触发的光耦,那就必须知道当前的电力线的相位,这需要检测电路,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数控!
在光耦的输入端以PWM方式控制C1的充电速度,就可以控制可控硅的触发相位。
虽然触发相位不与PWM ...

有点蒙  膜拜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数控!
在光耦的输入端以PWM方式控制C1的充电速度,就可以控制可控硅的触发相位。
虽然触发相位不与PWM ...

谢谢,你说得也很多道理。我一直都加过零检测做,程序上会这个麻烦一点,但电路简洁很多。
主要是Q2,Q3,D5,D6不明白。

网友C:
此电路设计有肯定技巧,主要正负半周时期,怎样确定电流流向。

网友D:
此电路设计有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设计有技巧

什么技巧 Q2 Q3,D 5,D6有何作用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技巧 Q2 Q3,D 5,D6有何作用能?

没有用。

楼主: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哦

以你的智商他怎么可能骗得了你

网友G(2019-07-12):
大部分专利都是用来骗经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