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一个STM8L+LORA(SPI通信)的程序,最近在学习LORA通信遇到问题了,希望大神帮助

楼主(2017-10-20):
STM8L用SPI控制LORA通信时 ,SPI通信这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A(2023-01-12):
有啥问题?是通信不上吗?

网友B:
有问题的话可以用逻辑分析仪试试,抓一下时序

网友C:
感觉应该不会有啥问题吧,SPI不是可以用硬件SPI么

网友D:
SPI通信的话,你需要看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E:
是目标设备无响应么?

网友F:
按理来说,SPI通信应该很简单了的

网友G:
别用STM8了,真的开发很麻烦

网友H:
话说,STM8+LORA的话,没有demo么?

网友I:
一般SPI的问题都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一下解决

网友J:
有问题仿真跟踪一下吧,没有啥好的办法

网友K: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