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gd32f130 150 190 中断函数怎么找到

楼主(2017-10-20):
小白问大家一个问题,中断函数在keiil里怎么写啊,我用了官方的例子,试验是没问题的。官方中断是放在文件  gd32f1x0_it.c 中,但是这个里面不全,并没有把所有的中断函数入口都给出来,我的意思是,比如我想写Timer16的中断函数,那么往哪里写呢,在官方的例子里有timer2的,名字叫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我以为我复制一个名字然后把2改成16就行了,实际试验不行啊。我也看了中文的数据手册,只介绍了中断向量对应哪个中断源,在keil里面怎么整,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ER2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BitState(TIMER2,TIMER_INT_UPDATE)==ENABLE)
    {
        TIMER_ClearIntBitState(TIMER2,TIMER_INT_UPDATE);

        if(FLAG)
        {
            TIMER1->CHCC1= buffer;
            i++;
            if(i>=15)
            {
                FLAG=0;
                i=15;
            }
        }

        else
        {
            i--;
            TIMER1->CHCC1= buffer;
            if(i<=0)
            {
                FLAG=1;
                i=0;
            }
        }
    }

}

楼主: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45 00000004 00000000        DCD              Reset_Handler ; Vector Number 1

ARM Macro Assembler    Page 2

                                                            ,Reset Handler
   46 00000008 00000000        DCD              NMI_Handler ; Vector Number 2,N
                                                            MI Handler
   47 0000000C 00000000        DCD              HardFault_Handler ; Vector Numb
                                                            er 3,Hard Fault Han
                                                            dler
   48 00000010 00000000        DCD              MemManage_Handler ; Vector Numb
                                                            er 4,MPU Fault Hand
                                                            ler
   49 00000014 00000000        DCD              BusFault_Handler ; Vector Numbe
                                                            r 5,Bus Fault Handl
                                                            er
   50 00000018 00000000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Vector Num
                                                            ber 6,Usage Fault H
                                                            andler
   51 0000001C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52 00000020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53 00000024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54 00000028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55 0000002C 00000000        DCD              SVC_Handler ; Vector Number 11,
                                                            SVCall Handler
   56 00000030 00000000        DCD              DebugMon_Handler ; Vector Numbe
                                                            r 12,Debug Monitor
                                                            Handler
   57 00000034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58 00000038 00000000        DCD              PendSV_Handler ; Vector Number
                                                            14,PendSV Handler
   59 0000003C 00000000        DCD              SysTick_Handler ; Vector Number
                                                             15,SysTick Handler

   60 00000040
   61 00000040         ; External Interrupts
   62 00000040 00000000        DCD              WWDG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16,Window Watchdog

   63 00000044 00000000        DCD              LVD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17,L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64 00000048 00000000        DCD              RTC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18,RTC through EXTI
                                                             Line
   65 0000004C 00000000        DCD              FMC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19,FMC
   66 00000050 00000000        DCD              RCC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20,RCC
   67 00000054 00000000        DCD              EXTI0_1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21,EXTI Line 0
                                                            and EXTI Line 1
   68 00000058 00000000        DCD              EXTI2_3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22,EXTI Line 2
                                                            and EXTI Line 3
   69 0000005C 00000000        DCD              EXTI4_15_IRQHandler ; Vector Nu
                                                            mber 23,EXTI Line 4
                                                             to EXTI Line 15
   70 00000060 00000000        DCD              TSI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24,TSI
   71 00000064 00000000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Vect
                                                            or Number 25,DMA1 C
                                                            hannel 1

ARM Macro Assembler    Page 3

   72 00000068 00000000        DCD              DMA1_Channel2_3_IRQHandler ; Ve
                                                            ctor Number 26,DMA1
                                                             Channel 2 and DMA1
                                                             Channel 3
   73 0000006C 00000000        DCD              DMA1_Channel4_5_IRQHandler ; Ve
                                                            ctor Number 27,DMA1
                                                             Channel 4 and DMA1
                                                             Channel 5
   74 00000070 00000000        DCD              ADC1_CMP_IRQHandler ; Vector Nu
                                                            mber 28,ADC1 and Co
                                                            mparator 1-2
   75 00000074 00000000        DCD              TIMER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
r
                                                            ; Vector Number 29,
                                                            TIMER1 Break,Update
                                                            ,Trigger and Commut
                                                            ation
   76 00000078 00000000        DCD              TIMER1_CC_IRQHandler ; Vector N
                                                            umber 30,TIMER1 Cap
                                                            ture Compare
   77 0000007C 00000000        DCD              TIMER2_IRQHandler ; Vector Numb
                                                            er 31,TIMER2
   78 00000080 00000000        DCD              TIMER3_IRQHandler ; Vector Numb
                                                            er 32,TIMER3
   79 00000084 00000000        DCD              TIMER6_DAC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33,TIMER6 an
                                                            d DAC
   80 00000088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81 0000008C 00000000        DCD              TIMER14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35,TIMER14
   82 00000090 00000000        DCD              TIMER15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36,TIMER15
   83 00000094 00000000        DCD              TIMER16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37,TIMER16
   84 00000098 00000000        DCD              TIMER17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38,TIMER17
   85 0000009C 00000000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39,I2C1 Event
   86 000000A0 00000000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40,I2C2 Event
   87 000000A4 00000000        DCD              SPI1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41,SPI1
   88 000000A8 00000000        DCD              SPI2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42,SPI2
   89 000000AC 00000000        DCD              USART1_IRQHandler ; Vector Numb
                                                            er 43,USART1
   90 000000B0 00000000        DCD              USART2_IRQHandler ; Vector Numb
                                                            er 44,USART2
   91 000000B4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92 000000B8 00000000        DCD              CEC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46,CEC
   93 000000BC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94 000000C0 00000000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48,I2C1 Error
   95 000000C4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96 000000C8 00000000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50,I2C2 Error
   97 000000CC 00000000        DCD              I2C3_EV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51,I2C3 Event

ARM Macro Assembler    Page 4

   98 000000D0 00000000        DCD              I2C3_ER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52,I2C3 Error
   99 000000D4 00000000        DCD              USB_FS_LP_IRQHandler ; Vector N
                                                            umber 53,USB FS LP
  100 000000D8 00000000        DCD              USB_FS_HP_IRQHandler ; Vector N
                                                            umber 54,USB FS HP
  101 000000DC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102 000000E0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103 000000E4 00000000        DCD              0           ; Reserved
  104 000000E8 00000000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Vector N
                                                            umber 58,USB Wakeup

  105 000000EC 00000000        DCD              CAN1_TX_IRQHandler ; Vector Num
                                                            ber 59,CAN1 TX
  106 000000F0 00000000        DCD              CAN1_RX0_IRQHandler ; Vector Nu
                                                            mber 60,CAN1 RX0
  107 000000F4 0000000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Vector Nu
                                                            mber 61,CAN1 RX1
  108 000000F8 00000000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Vector Nu
                                                            mber 62,CAN1 SCE

  109 000000FC 00000000        DCD              LCD_IRQHandler ; Vector Number
                                                            63,LCD
  110 00000100 00000000        DCD              DMA1_Channel6_7_IRQHandler ; Ve

网友A:
所有中断向量在startup_gd32f1x0.s里有的,这个是M3的基础。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任何名字,但是在startup_gd32f1x0.s要改成对应过来,这样来了中断就会进入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了。有问题可以找我沟通375880228@qq.com

楼主:
我是要选你的恶答案为最佳答案的,但是结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谢谢
21ic很垃圾,不得不说,连手机app都没有,很多地方都很垃圾,早晚被淘汰

网友B:
引用 楼主: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

这一部分的怎么看?有那个大侠可以教教的

网友B:
这个不是简单的修改一个名称的这么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有中断向量在startup_gd32f1x0.s里有的,这个是M3的基础。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任何名字,但是在startup_gd32 ...

所有中断向量在startup_gd32f1x0.s里有的,这个是M3的基础。

网友D:
楼上所说是的,这个需要整体进行修改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