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享下STM32+74HC595的例子

楼主(2017-10-20):
74HC595和74hc164一样是在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芯片之一,他的作用就是把串行的信号转为并行的信号,常用在各种数码管以及点阵屏的驱动芯片, 使用74HC595可以节约单片机MCU的IO口资源,用3个IO就可以控制8个数码管的引脚,他还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可以免掉三极管等放大电路,所以这块芯片是驱动数码管的神器.应用非常广泛。

楼主:
图1 74HC595芯片引脚图

符号

引脚
描述
 Q0--Q7
15脚,第1-7
8位并行数据输出
GND
Q7’
串行数据输出
 MR
第10脚
主复位(低电平)
 SHCP
第11脚
数据输入时钟线
STCP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OE
输出有效(低电平)
DS
串行数据输入
VCC
电源

楼主:
74595的数据端说明:
Q0--Q7: 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
Q7': 级联输出端。将它接下一个595DS端。
DS: 串行数据输入端,级联的话接上一级的Q7'

楼主:
74595的控制端说明:
/MR(10): 低电平时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清零。通常我将它接Vcc
SH_CP(11):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0->Q1->Q2-->Q3-->...-->Q7;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脉冲宽度: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
ST_CP(12):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ST_CP置为低电平,当移位结束后,在ST_CP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更新显示数据。
/OE(13): 高电平时禁止输出(高阻态)。如果单片机的引脚不紧张,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和熄灭效果。比通过数据端移位控制要省时省力。

楼主:
1)7416474595功能相仿,都是8位串行输入转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74164的驱动电流(25mA)74595(35mA)的要小,14脚封装,体积也小一些。
2)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3)595是串入并出带有锁存功能移位寄存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如下面的真值表,在正常使用时ST_CP为低电平, /OE为低电平。从DS每输入一位数据,串行输入时钟SH_CP上升沿有效一次,直到八位数据输入完毕,输出时钟ST_CP上升沿有效一次,此时,输入的数据就被送到了输出端。

楼主:
595具体使用的步骤:
第一步:目的:将要准备输入的位数据移入74HC595数据输入端上。
方法:送位数据到_595
第二步:目的:将位数据逐位移入74HC595,即数据串入
方法:SH_CP产生一上升沿,将DS上的数据移入74HC595移位寄存器中,先送低位,后送高位。
第三步:目的:并行输出数据。即数据并出
方法:ST_CP产生一上升沿,将由DS上已移入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送入到输出锁存器。
说明: 从上可分析:从SH_CP产生一上升沿(移入数据)ST_CP产生一上升沿(输出数据)是二个独立过程,实际应用时互不干扰。即可输出数据的 同时移入数据。

楼主:
单片机74HC595模块驱动程序

//74HC595 LED控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sbit MOSIO=P3^4;

sbit R_CLK=P3^5;

sbit S_CLK=P3^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main( )

{

unsigned char Led=0xfe;

HC595SendData(0xff);

while(1)

{

HC595SendData(Led);

Led<<=1;

Led =Led|0x01;

if(Led==0xff)Led=0xfe;

delay(2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i>0;i--)

for(j=300;j>0;j--);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595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endVal<<i)&0x80)MOSIO=1;

else MOSIO=0;

S_CLK=0;

NOP();

NOP();

S_CLK=1;

}

R_CLK=0;

NOP();

NOP();

R_CLK=1;

}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NOP()_nop_()
Sbit MOSIO=P3^4;
Sbit R_CLK=P3^5;
Sbit S_CLK=P3^6;
Void delay(unsignedinti);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charSendVal);
Unsigned char codeLED7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main()
{
Unsigned char HC595SendVal;
Unsigned int LedNumVal;
while(1)
{
LedNumVal++;
HC595SendVal=LED7Code[LedNumVal%16];
HC595SendData(HC595SendVal);
delay(2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intj;
for(i;i>0;i--)
for(j=300;j>0;j--);
}
void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endVal<<i)&0x80)
MOSIO=1;
else
MOSIO=0;
S_CLK=0;
NOP();
NOP();
S_CLK=1;
}
R_CLK=0;
NOP();
NOP();
R_CLK=1;
}

网友A:
不错,写的很完整,感谢分享。

网友B:
感谢分享595芯片用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C(2019-03-22):
如果不用定时器刷屏的话,咋能提高刷新频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