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VDS问题咨询

楼主(2017-10-20):
机笼里个位数个板卡,背板有走MLVDS通信的信号线,速率10M,以前一直通信正常,最近换了PCB加工商偶尔通信有问题,但是发现将终端电阻从100欧姆降下来会好些,Type2的收发器支持33-50欧姆负载,怎样判断究竟MLVDS在系统级是通信正常的?很多资料只是说明器件级别的波形测试。

网友A:
看波形最直观,去找台合适带宽的数字存储示波器抓波形吧。10M通讯速率不算很高,跟PCB的关系不大,除非你大改过走线。重点检查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