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FR4板材PCB的朋友看过来!

楼主(2017-10-20):
我公司的一款产品,DC12V 转DC1200V 1mA输出,其中PCB上高压(DC1200V)部分的走线与其他网络走线的间距为2mm(板子尺寸受限,也不能开槽),请问这个2mm的距离能耐得住1200V的高压吗?多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远了。

请问春阳大神,差远了是什么意思?是我留的2mm距离不够吗?那DC1200V应该留多大距离?还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春阳大神,差远了是什么意思?是我留的2mm距离不够吗?那DC1200V应该留多大距离?还请您不吝赐教。 ...

差远了就是你留的距离不够,你自己去检索一下“爬电距离”概念(老t好像给出过相关资料),同时要考虑吸潮、积尘等降低绝缘性的因素,以及耦合干扰后的电压叠加。

网友B:
我工作半年。。。都知道你这2mm的爬电距离是差得太多了- -

网友C:
开槽,同时、刷三防七,对交流完全可以,

网友D:
开槽应该是属于那种流行甚广的错误吧,原本巨绝缘的FR4环氧树脂的空间被空气代替,绝缘就得以加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槽应该是属于那种流行甚广的错误吧,原本巨绝缘的FR4环氧树脂的空间被空气代替,绝缘就得以加强? ...

开槽对于表面积灰吸潮而降低绝缘强度还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远了就是你留的距离不够,你自己去检索一下“爬电距离”概念(老t好像给出过相关资料),同时要考虑吸 ...

春阳大神,我看到网上关于FR4板材的绝缘耐压等级为30KV/mm,而且我的DC1200V的电源输出能力只有1ma(这个不是动力电,是不是不需要过安规,这个高压只是用来给光电倍增管来加速电子用,电流本就百微安左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的1200v用到了10nf  2000v的贴片电容,这个电容两个引脚之间的距离2.4mm左右,我想既然电容的管脚做成这么近,应该有其道理,还忘您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同时、刷三防七,对交流完全可以,

我这个是直流1200v,输出能力只有1ma,这个应该不涉及到安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t叔,我买的2000v高压贴片电容,管脚间距只有不到2.5mm,他这么做适合道理,而且网上说fr4板材耐压相当高,达到15kv/mm

网友F:
我觉得用703胶覆盖相关部位,不过我没有实际操练过,应该可以

网友G:
不行的 处理不好会有尖端放电(我测试过的,不过我们是3000v 0.5ma的) 我们做的128路程控高压电源 高压模块就是自己做的   处理不好烧了好多

网友H:
如果你是按标准的干燥空气拉弧计算,这个距离还不能拉弧,但是灭弧就不好说了.
所以只能按上面朋友说的,做完后刷三防漆或灌胶.避免起弧.
fr4板材耐压高是指其材料耐压,与爬电没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t叔,我买的2000v高压贴片电容,管脚间距只有不到2.5mm,他这么做适合道理,而且网上说fr4板材耐压相当 ...

当器件装上板子,板子表面受潮了,绝缘就下降了,所以拉开距离,开槽,三防处理还是必需的.

网友I:
打胶也是一种处理方法

网友A:
电流在此不是考虑的重点,那只牵扯到线宽的问题,线距由电压决定。PCB走线不可能做到绝对光滑,一定会有尖端,这就是容易发生放电的地方,而电路板本身的吸潮、积尘以及积尘的吸潮都会明显降低绝缘性。

网友A:
特别的,高 压回路往往具有明显的电场吸附作用,极易吸附微尘,表观为黑色 质密的积尘污染区。

网友A:
你去看看CRT电视机或显示器的高 压区域,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微颗粒积尘极易吸潮,进而引发打火导致局部绝缘材料碳化,再次削弱绝缘性,由此进入恶 性 循 环。

网友A:
南 方的CRT电视机 和 显示器的损坏、报 废 高 压 吸附微尘的吸潮是头号杀 手,当年我的CRT电视机和多台CRT显示器均因此故障频发,无 一 幸 免。由此可见,微封装高 压电容可不是随便焊上去就完事,必须做绝缘覆盖处理,理由不用再复述了吧。另外,只要设备内存在高 压,安规是必须的,电流大小只是影响适用哪条、哪些安规而已。

网友A:
**,什么违禁词啊,半天发布出去!拆开一点点试,总算发完了。晕菜……

网友A:
又出**了,可怜的二姨,被整成这样!

网友J:
光电倍增管都是带座的,你量一下座子上的距离就知道你应该预留多宽

网友K:
一般爬电距离

网友K:
一般安规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 方的CRT电视机 和 显示器的损坏、报 废 高 压 吸附微尘的吸潮是头号杀 手,当年我的CRT电视机和多台CRT ...

多谢您的耐心释疑。受益匪浅。

网友L:
不能拉大距离不能开槽,那就罐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拉大距离不能开槽,那就罐胶吧

哪种胶绝缘好?

网友M(2019-09-23):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光电倍增管,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问题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光电倍增管,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问题的?可以分 ...

求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