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ET6是什么内核,是M3还是M4F内核?

楼主(2017-10-21):
GD32F303RET6是什么内核,是M3还是M4F内核?

网友A:
GD32F303是M4核,但是这个是不带FPU的。主频最高120MHz,硬件和软件向下可以兼容STM32F103,GD32F103。

网友B:
一般M3的内核较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D32F303是M4核,但是这个是不带FPU的。主频最高120MHz,硬件和软件向下可以兼容STM32F103,GD32F103。 ...

这个需要看下主频的设计的

网友D:
这个就直接参考其pdf资料介绍的吧

网友E(2021-12-11):
GD32F303主要特性
Cortex®-M4内核@ 120 MHz
支持软硬件DSP指令
闪存访问为零等待状态
内置256 KB至3072 KB闪存
内置48KB至96KB SRAM
EXMC接口支持外部SDRAM
高达5个UART (9Mbit/s)
高达3个SPI (30Mbit/s)
高达2个I2C (400Kbit/s)
高达2个CAN2.0B
高达2个I2S
支持SDIO、以太网MAC
支持USB OTG FS
高达3个12位,2.6M SPS ADC(高达24通道)
高达2个DAC
待机电流为2uA

网友E:
GD32F303常备型号
GD32F303CCT6
GD32F303CET6
GD32F303CGT6
GD32F303RCT6
GD32F303RET6
GD32F303RGT6
GD32F303RIT6
GD32F303RKT6
GD32F303VCT6
GD32F303VET6
GD32F303VGT6
GD32F303VIT6
GD32F303VKT6
GD32F303ZCT6
GD32F303ZET6
GD32F303ZGT6
GD32F303ZIT6
GD32F303ZK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