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手学习FPGA(1)---DDR测试

楼主(2017-10-21):
       最近心血来潮,想学习下FPAG,verilog先放一放,先学习了工具的使用。公司刚好有个Xilinx的板子,那就先测试下板子DDR的好坏吧,文档看的比较少,只能简单用用。
       貌似xilinx把FPAG的除了软核开发的开发环境都集成在vivado这个工具上了,安装我就不说了,下面直接进入MIGIP测试DDR中。

楼主:
流程貌似都差不多
新建工程(选择芯片型号)-》生成MIGIP-》打开例程-》添加约束-》生成bit文件-》下载查看

楼主:
最后一张图,表明板子上DDR没问题,否则错误计数器应该变大。
至于怎么测试的,我想应该就是写一片数据,读一片数据,比较校验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