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电子元器件型号

楼主:
如下电路图为一款LED平板灯2.4G调光控制电路,请问其中U1、U2是什么型号的IC,其中U1本体上的丝印为4301 39D26,  U2本体上的丝印为VKAK  SNR8(B),均为贴片元件,U1为SO-8,U2为TSSOP-8。

网友A(2017-10-26):
U1为BUCK芯片,U2看不出来是啥

网友B:
U1是MOS管,U2是控制I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1为BUCK芯片,U2看不出来是啥

明显U1是mos管,U2才是mosfet的驱动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1是MOS管,U2是控制IC

搞错了,u1是mo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明显U1是mos管,U2才是mosfet的驱动芯片

搞错了,但是u2不一定buck啊,输出反馈给芯片的两个引脚,一般都是接FB引脚就是了,这个buck芯片真看不出来,希望简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是MOS管,U2是控制IC

对的,已找到了相关型号,问题已得到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