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下开关电源的EMC器件能不能增加电源的可靠性

楼主(2017-10-21):
我们做的仪表用在国内的配电箱里。想使用ACDC模块电源,直接放进机器里。看见模块电源里面推荐说如果对EMC没有要求,可以不用放安规电容,共模电感的等器件。我们产品对EMC没有要求,只要求电源的可靠性,对异常有抵抗能力,要求电源不要坏掉或炸机。问下EMC的器件对电源的可靠性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防止对外的干扰,那没事。是不是应该对可靠性也有帮助?

网友A:
模块电源的推荐有误导,EMC没有要求只是可以不通过测试,但安规电容和共模电感仍可起到传导吸收作用,当供电电源有尖峰时可以起到吸收作用,避免功率器件击穿损坏,除非电源模块内部已经有这类电路。当然如果使用了劣质器件可能还不如不用。

网友B:
EMC也算可靠性的一部分

网友C:
安规电容,共模电感的等器件不是为了安规而安规,
产品对EMC没有要求,但要求电源不要坏掉.
要知道 EMC 规范就是来自于应用环境的. 简单说: 产品EMC性能对电源性没有能(功率和效率)不见得有啥提高, 但对不易坏掉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