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293比较器输出电压不是跳变

楼主(2017-10-21):
如图所示,我把LM393替换成LM293,我的认知是当+端电压大于﹣端电压,输出高电平,当+端电压小于﹣端电压时,输出低电平,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电压输出不是跳变的,在+端电压开始接近﹣端电压还有0.6伏左右的时候,输出端就开始有电压输出,并且从0开始慢慢增大,一直到所谓的高电平
不知道是我对比较器的认知是错误的,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求解惑啊

网友A:
可能对器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基本描述没问题, 但是 393 的输出是个三极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所以能够输出低电平, 但不能输出高电平, 而是高阻, 得外面的上拉完成高电平的变换.
如果你的上拉不够, 或者有其他特性, 比如阻容结构, 就会出现缓慢上升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器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
基本描述没问题, 但是 393 的输出是个三极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所以能够输出低 ...

感谢你的回答,如果是+输入端大于﹣输入端的电压,输出端电压缓慢上升也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是+输入端小于﹣输入端,比如,+输入端电压4.13V,﹣输入端电压4.35V,结果输出端电压时3.05V(工作电压时8.5V),这才是我纠结的地方。另外,两个输出端,一个驱动三极管,一个驱动门电路。

网友B:
输出端加个上拉电阻试下

网友C:
LM393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Vcc-2V,你检查一下你的输入电压是否超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加个上拉电阻试下

感谢你的回复,上拉电阻加了。图中的R15,R16就是上拉电阻,现在用的是1K的上拉电阻。但是依然是之前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93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是Vcc-2V,你检查一下你的输入电压是否超范围了。

感谢你的回复,输入电压是2.8~6.1V,Vcc是8.7V,应该没有超过范围。

网友C:
看了一下比较器输出部分电路,Q4的用法有问题,导致比较器输出电压不正常。你把R10断开,比较器输出应该就正常了。
NPN的管子一般用在共地电路中,你用在这里Q4饱和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如果是+输入端大于﹣输入端的电压,输出端电压缓慢上升也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是+输入端小于 ...

这倒是奇怪了, 比较器的输出三极管端驱动能力还是可以的, 没有几十毫安的上拉电流, 应该拉不出这么高电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倒是奇怪了, 比较器的输出三极管端驱动能力还是可以的, 没有几十毫安的上拉电流, 应该拉不出这么高电压 ...

所以这也是困惑我的地方。负载一个是三极管,一个是与门,所以负载应该没问题。驱动能力应该也没问题。可是现象就是﹢端电压小于﹣端电压,输出端就电压就开始缓慢上升了。难道是买了假IC,可是已经换了一家采购了。哎

网友D(2018-09-26):
这个问题最后有没有解决?我最近设计电路有用到LM293,看到你这个问题,我用软件模拟了,当你在上拉电阻10K下面接一个小电容(15pF)到地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原因需要看芯片的内部构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