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继电器,,这里面q2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10-21):
(图片)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一直觉得q2可以不要

网友A:
我单片机开发板上的LED就和限流电阻串联
然后两个一起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
继电器动作灯就亮起

网友B:
..Q2是控制灯的啊,根据你原理图显示,Q1,Q2都为NPN型管子,当信号输入端加入高电平,Q1和Q2同时导通,那么就成为灯亮和继电器吸合.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下画这个原理图的人,我猜测有可能和12V那边的功率有关,也许多加个灯就带不动,所以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是控制灯的啊,根据你原理图显示,Q1,Q2都为NPN型管子,当信号输入端加入高电平,Q1和Q2同时导通,那么就成 ...

那q1也没限流电阻啊?q1是sot-89封装的,,,q2是sot-23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q1也没限流电阻啊?q1是sot-89封装的,,,q2是sot-23封装

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限流电阻的,你Q1那边是控制继电器,如果说加个限流,造成管子没有完全导通,那继电器都不会工作的,这个问题我在实际运用中遇到过,我都是直接把限流取掉,直接焊个0R电阻的

网友C:
4148是反的,4148上面的电阻不可以有!

网友D:
看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4148是不是反掉了?

没有画反,原图就这样

楼主:
信号输入就是前面有个电压比较后输出的,,这是传感器的开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图有病!鉴定完毕!

看不懂可以学,。别狗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限流电阻的,你Q1那边是控制继电器,如果说加个限流,造成管子没有完全导通,那继电 ...

我查了很多资料。,q2不像是限流电路,,一直没搞懂。,这个电路我在好多电路上都磁到,,都是一个模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画反,原图就这样

百分百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可以学,。别狗叫

10楼所说一点也没有错。

网友H:
1.Q2驱动LED,用来做指示用,说明信号输入,如果是个功能,那你可以改良下这个电路,使BOM更少;
2.继电器线圈本身有电阻,所以不必加限流电阻,也可以加个小的限流电阻;
3.4148貌似是真的反了,你可以搭个电路试试。
4.搞硬件吗,最重要的是动手。

网友I:
给继电器做指示灯作用

网友J:
LZ脾气不好,如此简单的图,不评论!

网友K:
有对骂的时间一本模电的书都看完了

网友:
...前面评论时,没认真看图,结果一看,4148还真反了

网友L:
4148确实反了,电感是储能元件,一开始上+下-,断电以后能量没有地方跑,反接可以起到一个回路作用,消耗存储在电感中的能量。

网友M:
1、q2目的就是为了点灯用的
2、1n4148和电阻一起  是继电器吸收回来  lz应该是画反了

网友M:
吸收回路  打错字

网友N:
1、继电器线圈是恒压驱动,不可接限流电阻
2、4148应该直接反向并联到继电器线圈上
3、右半电路应该删掉,LED指示灯应该放在图中4148的位置

网友O:
4148确定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脾气不好,如此简单的图,不评论!

脾气不好,不好意思,,,但是你们都说这图画反了。。。真的没反。。。别人就是这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对骂的时间一本模电的书都看完了

不是对骂的问题。。确实这图没有画反。。别人就是这么画的。。。能给指点下不?

楼主:
再次声明。。1N4148 ,没有画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脾气不好,不好意思,,,但是你们都说这图画反了。。。真的没反。。。别人就是这么画的。。 ...

原图设计是否也这样,我们不关心呀,并非原图是这样,就是正确的设计。
反正这个设计,如果是我手下设计的,肯定要先给他上上课了。
电路设计,首先功能要正确,然后是要合理简单可靠省钱易于生产调试等等。

网友P:
我告诉你  其实是隔离为了隔离24V和5V  类似光耦所以单独用了三极管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