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3513和TPS3514

楼主(2017-10-21):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的区别在于PGI的输入电压有不同的等级。

网友B:
嗯,在TPS3513里面多了个状态:1V 和1.1V.

楼主:
还有一些具体的吗?

网友C:
具体区别见手册中的内部

原理及function  table.

网友D:
这两种芯片使用的不多,以后用的时候得注意了

网友E:
使用器件比对, 也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同

网友F:
不是一样的电源芯片吗?

网友G:
以前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嗯,在TPS3513里面多了个状态:1V 和1.1V.

状态电压吗?

网友F:
输出参数的不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区别在于PGI的输入电压有不同的等级。

PGI是什么输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嗯,在TPS3513里面多了个状态:1V 和1.1V.

1V 和1.1V是指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