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返回电脑发送给单片机的数据

楼主(2017-10-21):
用MSP430FG437做了一个RS232串口通信电路,用官方例程测试,能够收到电脑发给单片机的数据。然后稍微修改了一下程序(如下红色部分),想让单片机通过接收中断返回一个固定的值,发现无论data如何变化,总是返回电脑发送给单片机的数据。

楼主:
#include  <msp430FG437.h>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8PF;                     // Configure load caps
  P2SEL |= 0x30;                            // P2.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6D;                             // 1MHz 9600
  UBR10 = 0x00;                             //
  UMCTL0 = 0x03;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P2DIR |= 0x10;                            // P2.4 output direction
  _EIN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TXBUF0 = data;
}

楼主:
接着我将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指令TXBUF=data取消了,结果还是会返回发给单片机的数据。

网友A:
用万用电表测了吗

楼主:
嗯,发送跟接收管脚之间没有短路。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串口中断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TXBUF0 = data; 这个又不是返回了吗

网友D:
没有判断data数据是什么吧。

网友B:
屏蔽掉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去掉这个发送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网友E:
这个程序都肯定执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TXBUF0 = data; 这个有发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在哪里定义的data数据?

网友E:
去掉返回函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这个判断数据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是每次都是返回的‘a’吗?

网友H:
你怎么定义的数据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TXBUF0 =‘a’;这样行不行?

网友J:
怎么可能数据会收到的呢

网友H:
是不是TX和RX短路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可能data赋值有问题。

网友J:
软件没有问题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K:
怎么没有反应了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data = 'a';
void main(void)

这个程序的时没啥问题的

网友L:
这种程序非常简洁的,没啥问题的

网友M:
可能引脚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N:
可以通过断点进行测试。

网友O:
程序没有写入到单片机吗?

网友P:
使用分析数据试试

网友M:
单片机能够收到数据吗?

网友N:
是否进入了中断信号了?

网友O:
有可能还是以前的程序。

网友P:
使用示波器抓取数据看看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