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VCT6的ADC参考电压多少

楼主(2017-10-21):
怎么把0-20mA的模拟信号AD转换到stm32F103VCT6
怎么把0-5V的模拟信号AD转换到stm32F103VCT6

网友A:
一般为0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怎么用stm32F103VCT6采集这两种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怎么用stm32F103VCT6采集这两种信号吧

嗯是的   请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请教了

0-20MA信号经过一个165欧左右的电阻产生电压,后输入ADC管脚,ADC管脚需并一个3.3V的稳压管

0-5V信号可以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最大电压3.3V),输入ADC管脚,ADC管脚需并一个3.3V的稳压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20MA信号经过一个165欧左右的电阻产生电压,后输入ADC管脚,ADC管脚需并一个3.3V的稳压管

0-5V信号可以 ...

并一个稳压管是限幅、钳位作用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并一个稳压管是限幅、钳位作用么?

没错

网友E:
0~20mA这个需要I-U转换电路,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一个采样电阻,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有源方式改善阻抗
0~5V可以用电阻分压,也可以用运放做有源衰减,有源好处是前后阻抗隔离,坏处是要额外考虑零飘温飘

电流转换电压最好用电流转电压芯片,0到5v用电阻分压就可以

网友F(2018-05-26):
基准电压是0-3.3还是0-3.6,我看芯片手册好像是3.6,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