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录不成功

楼主(2017-10-21):
在烧录过程中出现烧录不成功的情况,只能烧录一部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仿真器还是用烧写器烧写的?

楼主:
用仿真器烧写的

网友B:
有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提示PROGRAM CODE NOT  PASS

网友C:
注意一下烧写用的几根线可靠连接

网友D:
还得注意与外围元器件断开

网友E:
我在实际开发中   开始就是怀疑软件
事实往往是硬件问题

楼主:
嗯,呵呵,终于明白问题所在了

网友F(2024-06-12):
烧录器与测试座老化了

网友G:
检查烧录器的烧录库中是否有支持该型号的烧录选项,以及IC与软件的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H:
USB线的不兼容

网友I:
检查芯片程序的格式是否与芯片规定的格式相符。

网友J:
看看连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K:
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L:
可以考虑换一种烧录方式来进行啊

网友M:
烧录不成功和晶振的质量有关系吗

网友N:
估计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O:
不成功的话 汇报送什么 样的错误信息呢

网友P:
每次烧录失败的节点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