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240经常发生外部中断丢失现象

楼主(2017-10-21):
(无正文)

楼主:
有时只能采取查询的方式

网友A:
改 为F2407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B:
应该同DSP无关

网友C:
建议你将中断服务程序简化看一下。

网友D:
如果是程序本身问题的话,一段一段代码尝试

网友E:
楼上说得对,多做几个节点

网友F:
还是用查询的方式吧。

网友G:
是不是中断没有清标志位呢?

楼主:
我再看看,先结贴了

网友H:
这个中断丢失是什么现象?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了吗

网友I:
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就是外部硬件的问题。

网友J:
看看你的硬件和软件。

网友H:
是不是没有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
看看芯片的电平是是否正常?

网友I:
你的信号测量了吗?

网友J:
外部信号可能哟干扰了。

网友K:
楼主是怎么知道没有触发中断的?

网友L:
是不是电压存在问题?

网友K:
外部中断丢失的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L:
外部中断信号的产生可能受到干扰了。

网友M:
中断标志位请了没有